KUKA机器人程序怎样编写按钮盒暂停和继续运行按钮

楼主(2018-03-12):
求助大神教下KUKA机器人外接按钮盒暂停和继续程序的编写,我知道的可以微信我18668179987

网友:
说明书有,配置外部启动

网友A:
机器人运行,那要做机器人的工程师就简单多了!有用过无线传送的没?dw-j61-1616这款可以实现16路的输入和16路输出,开关信号传输的,晶体管输出,快速5ms传送。在这能帮到你是我的荣幸!

网友B:
你指的是 自动运行状态下  暂停/继续吗?

那就用中断控制

GLOBAL INTERRUPT DECL 3 WHEN $IN[输入点编号]==TRUE DO IR_STOPM ( )

INTERRUPT ON 3

网友C:
你说的外接控制盒  意思应该是 怎么用 循环停止 和循环启动来控制机器人的暂停和 启动  的意思吧 ? 如果是这样 的话 你只需要把按钮盒的线接到PLC控制柜  的输入模块上 PLC收到请求以后 给机器人一个暂停信号   收到启动信号以后复位暂停 就可以了呀  如果是你想让机器人自己走到一个位置之后暂停的话 只需要插入一个 暂停命令 就行了  我也不知道库卡机器人的暂停指令是哪一个很抱歉不能帮到你

网友D:
用中断指令

网友E: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F:
说的外接控制盒  意思应该是 怎么用 循环停止 和循环启动来控制机器人的暂停和 启动  的意思吧 ? 如果是这样 的话 你只需要把按钮盒的线接到PLC控制柜  的输入模块上 PLC收到请求以后 给机器人一个暂停信号   收到启动信号以后复位暂停 就可以了呀  如果是你想让机器人自己走到一个位置之后暂停的话 只需要插入一个 暂停命令 就行了  我也不知道库卡机器人的暂停指令是哪一个很抱歉不能帮到你
                        回复                         引用                             举报

网友G:
用interrupt  对应的i/o量关联到plc跟开关

网友H(2018-04-13):
用interrupt全局中断实行暂停,可以实现,对于新手来说难实现。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后台程序SPS.SUB里写  if $in[1] then     halt endif 只要输入信号1(外接暂停按钮)有信号,程序就暂停了。

网友I:
回复内容: 对:似马非马用interrupt全局中断实行暂停,可以实现,对于新...内容的回复! 这样只能把SPS暂停住,不能把应用程序暂停吧

网友J(2019-07-17):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 自动运行状态下  暂停/继续吗?那就用中断控...

那请问暂停之后的启动按钮应该怎么弄,怎么接线呢?谢谢大神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