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超过200M能用网线直接链接吗?

楼主(2018-03-12):
网络超过200M能用网线直接链接吗? 如果能有什么好的办法,现在准备从公司把网络拉倒住的地方,如果性价比不高的话就自己直接拉了?

楼主:
听说可以200m直接连接?要加网络延长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说可以200m直接连接?要加网络延长器

没错

网友B:
感觉够呛,怎么也得中间加个交换机。

网友C:
距离远可以用光纤传输,或者增加中间交换机桥接。

网友D:
不行!!得增加交换机,考虑到交换机需要电源,电源不方便的话还是拉光纤吧

网友E(2018-04-26):
如果能这么简单 还要光线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