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精机:数控铣床对刀前的准备工作及几种对刀的方法

楼主(2018-03-12):
 今天小编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数控铣床的知识,数控铣床比传统的铣床精度更高,功能更强大。而其对刀是比较重要的操作环节,其准确性将直接影响数控铣床的加工精度,对刀的目的是通过刀具或对刀工具确定工件坐标系原点(程序原点)在机床坐标系中的位置,并将对刀数据输入到相应的存储位置或通过G92指令设定。

精雕机对刀前的准备工作

1、对刀点的确定。对刀点是工件在机床上定位装夹后,用于确定工件坐标系在机床坐标系中位置的基准点。“对刀点”又被称为“起刀点”和“程序起点”,其确定原则一般如下:

(1)要有利于程序编程;

(2)位置需容易被查看,进而方便机械加工;

(3)位置需容易被检验,进而便于提高工件的加工精度;

(4)在一般情况下,对刀点采用的均是工件坐标系的原点。

2、换刀点的确定。在数控铣床加工过程中难免遇到多刀加工,无论是自动换刀还是手动换刀,都需要确定换刀点的位置。一般情况下,换刀点确定是以不碰伤刀具、夹具和工件为原则,换刀点在加工工件的轮廓外,并留有一定的安全空间。

精雕机几种对刀方法

1、千分表对刀。该种操作方法比较麻烦,效率较低,但对刀精度较高,对被测孔的精度要求较高,该方法适用于经过铰或镗加工的孔,对于粗加工后的孔不宜采用该方法。

2、寻边器对刀。光电式寻边器一般由柄部和触头组成,两者之间存有一个固定的电位差。当触头装在机床主轴上时,工作台上的工件与触头电位相同,当触头与工件表面接触时就形成回路电流,使内部电路产生光、电信号。该方法与千分表对刀相比较,操作简单,但精度较低。

3、碰刀对刀。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加工,可以采用加工时所使用的刀具直接进行碰刀对刀,该方法比较实用,但由于其产生碰刀就会在工件表面留下痕迹,进而影响到对刀精度。为避免损伤工件表面,可以在刀具和工件之间加入塞尺进行对刀,在编程计算时就应将塞尺的厚度减去。

4、机外对刀仪对刀。机外对刀仪是用来测量刀具的长度、直径和刀具形状、角度的专业工具。用机外对刀仪还可测量刀具切削刃的角度和形状等参数,有利于提高加工质量。

5、刀具Z向对刀:

1) 机上对刀:该方法是采用Z向设定器依次确定每把刀具与工件在机床坐标的相互位置关系。

2) 机上对刀配合机外刀具预调,该方法对刀精度和效率高,但投资大。

石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