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芯线载流量计算方法

楼主(2018-03-13):
请教一下铜芯线载流量计算方法?

谁知道的帮忙留言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百度下,有个表,对应不同横截面的铜线所承受的电流

楼主:
计算口诀分享: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

  ① 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由表5 3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②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

  ③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④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下,有个表,对应不同横截面的铜线所承受的电流

那个计算口诀可行吗?

还有对照表给的好多都不一样

网友B:
导线安全载流量在供配电设计时非常重要,但是,不是计算的结果,也不能使用“口诀”。安全载流量与环境温度、敷设方式、敷设长度诸多因素都有关系,以安全载流量表为参考,依据设计条件和设计经验共同确定选择导线截面。经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