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压成套配电柜日常维护知识

楼主(2018-03-13):
   一、成套电气类保养知识

    1低压配电柜

    (1)定期检查各柜内是否有虫鼠活动的痕迹,定期进行诱杀。

    (2)检查各警告牌、检修牌摆放位置是否正确。

    (3)检查应急工具、灯具是否齐全、正常,摇把及熔断器手柄是否齐全。

    (4)检查电缆接头有无发热变色(一般都为银色),接地线有无锈蚀(焊接点是否正常)。

    (5)检查电容柜内的电容器外壳是否良好,有无渗漏、膨胀情况,指示灯是否良好。

    (6)检查各电容器外壳接地线接触情况。

    (7)做好各柜休的保洁除尘工作。

    (8)检查各柜体的风扇工作情况。

    2一级维护

    (1)检查母线及其下引线是否牢固。

    (2)检查二次回路接线是否牢固,熔断器是否完好以及绝缘电阻的摇测。

    (3)电容柜的检查:断开空气开关不带电容时对电容器控制器进行动作试验,应先合的先断,后合的后断,对过压保护,欠流保护、投切门限值进行调整。

    (4)各指示灯应完好,对断路器漏电开关,热继电器,是间及是继电器,多功能表等进行检查调整。

    (5)检查批示灯是否正常,控制器开关位置是否正常,运行应正常,手动调试机械连锁部分合闸是否可靠。

    (6)检查各软起动器、变频器的紧固件是否可无松动。

    3二级维护

    (1)检查抽屉式开关推入或抽出是否灵活,其机械闭锁可靠,接触器触头是否良好。

    (2)检查断路器内各刀口弹力是否正常,灭弧装置是否完好。

    (3)检查各电缆头接线螺母是否紧固。

    (4)将受电柜和联络柜的主开关断开后,用专用摇把摇出或摇出应灵活,各互感器等二次接线头接触良好紧固无松动,一、二次线路无霉变。

    4进线开关的日常保养

    (1)检查设备的清洁程度,使用清洁的干布擦掉任何灰尘和油迹,可能的情况下可使用非腐蚀性洗涤剂。

    (2)检查设备铭牌是否完好。使用清洁干布半角这些铭牌清洁干净。

    (3)擦掉灰尘、霉菌和氧化物,同时也要清洁抽出式断路器的固定部分内部。确保断路器室内无异物。

    (4)用清洁干的布清除断路器边线及母线上的灰尘或污垢。

    (5)确认用于端子连接的螺栓都正确地紧固,确认端子上没有局部过热的迹象。通过观察接触部分的颜色是否改变可以识别出是否发热,接触部分通常都是银白色。

    (6)检查滑动触点或端子排上的线缆是否牢固。

    二、日常应该如何维护

    1绝缘工作要做好

    通常高低压成套配电柜要求的温度范围在-10℃~45℃之间,如果周围环境温度太高,会使金属部件的导电率变低,同时电阻率变大,而且氧化作用也会逐渐加快,也会使绝缘部件的绝缘强度下降。当然过于寒冷的环境,也会让设备部件产生较大的内应力,从而破坏绝缘件的可靠性。所以根据情况增加一些加强绝缘型电器,及绝缘防护措施是很必要的,而且周围环境要求无火源、无污染、无腐蚀性的化学用品。

    2定时做好防尘工作

    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上用的金属设备日常为了做好防锈防腐蚀,可以涂上合适的漆类,为了消除积尘对绝缘性能的影响,也应该定期用毛刷清扫设备中的灰尘,对日常经常操作的断路器,要定期检查其固定螺钉的松动情况,做好紧固工作。

    3高低压成套配电柜内部接线一定要合理

    有时因为生产需要,需要从开关柜接临时电源,供高压设备使用,在接线时要严格按照电气安全管理规程,采用绝缘性能良好的导线,其安全性应能充分满足用电负荷的需要,让电器专业人员进行操作,要求接线要通畅不打结,线与线之间无相互缠绕现象,做好可靠的接地工作。当临时电源不需要时,需要及时将新增添的电源设施拆除、现场清理干净。

网友A(2018-04-28):
这个做成检修规定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