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编写通过触摸屏教导设备运行姿态的程序

楼主(2018-03-13):
万能的大神们,在下求教

       我面对的情况是这样的:通过触摸屏编教导一个设备的运行轨迹,这个设备的运行轨迹会根据不同的加工需要有很多姿态。要求能够教导这些姿态的位置、状态数据。也能够在已经教导好的轨迹中增减新的姿态。就像数控机床通过显示界面编写产品加工程序一样。

       我不知道怎么实现增减姿态这部分的功能,请大神们给点思路。

网友A:
你先说说,前期自学习是咋搞的?

网友B:
楼主说的就是动画.或者动图

网友C:
这个应该用XY曲线就可以做了

沟通 qq 1515325122

网友D:
http://bbs.gongkong.com/d/201711/736373_1.shtml之前做的焊锡机

网友D:
用维纶触摸屏搞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先说说,前期自学习是咋搞的?

网友F(2018-04-19):
海为PLC,肯定有自学习指令,问他的热线电话吧

网友G(2018-10-25):
进来学习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