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在测量方面的应用-巨力方视觉

楼主(2018-03-13):
激光测量分类

激光测量分为两种。

第一种:激光位移传感器(点激光测量);

第二种:2D&3D激光轮廓仪(线激光测量)。

行业应用:

- 机械加工/制造/自动化

- 玻璃/平板/电池板

- 半导体/集成电路

- 医疗器械/生物医药

- 橡胶/造纸/塑料

- 精密机械

- 等等...

激光位移传感器(点激光)

激光位移传感器凭借直径小的测量光斑,可从较远距离对被测物体进行测量,并适用于结构小巧德零部件进

行测量。传感器相对于被测表面安装距离远且量程较大德技术特性,使其可完成对特殊表面的测量任务,如炙热

的金属表面。传感器与被测物体间在测量过程中无实际接触,此非接触式测量原理的优势在于可保证无磨损,抗

干扰的高精度测量。此外,激光三角反射式测量原理还适用于高精度,高分辨率的高速测量。

传感器探头到被测物体的距离可以由三角计算法则精确得到。采用这种方法能够得到微米级的分辨率。根据

不同型号,测量得到的数据会由外置或内置控制器通过多种接口进行评估。

采用激光三角反射式测量方法的好处:

- 非接触、无磨损

- 测量光斑小

- 允许较大安装距离

- 较大的量程

- 几乎可以测量任何被测物体材料

点激光应用范围

应用范围:

等高,间隙,外轮廓,厚度,高度,深度,边沿,凹槽,角

度,圆度,平整度,变形等高精度测量。

点激光应用案例

2D&3D激光轮廓仪(线激光)

激光轮廓仪也可叫做轮廓传感器,采用激光三角反射原理,采集不同材质

表面的二维轮廓信息,通过特殊的透镜组,激光束被放大形成一条静态激光线

投射到被测物体表面上,激光线在被测物体表面形成漫反射,反射光透过高质

量光学系统,被投射到敏感感光矩阵上,除了传感器到被测表面的距离信息

(Z轴),控制器还可以通过头像信息计算得出沿着激光线的位置信息(X轴)。

以传感器为原心的二维坐标系内,轮廓仪测量出一组二维坐标值。移动被测物

体或轮廓仪探头,就可以得到一组三维测量值。

测量时,高度敏感的感光元件CMOS矩阵可以接收从被测物体反射回来的光

线,形成高精度轮廓影像。任何轮廓改变都会改变投射到被测物体表面的激光

线的形状,从而改变感光器件矩阵上的影像结果。如果移动探头或者被测物体,

可以得到若干扫描线轮廓,将这些轮廓合成就可以行成3D影像结果。这个影像

也被称作“点云”,因为影像由数千个独立测量点所组成。

线激光应用范围

先进的技术,最高1280测量点每扫描线;测量频率最高

4000扫描线/秒。

应用范围:

等高,间隙,外轮廓,厚度,高度,深度,边沿,凹槽,

角度,圆度,平整度,变形等高精度测量。

线激光应用案例

激光与视觉融合的应用

应用说明:

1、视觉测量手机壳背部LOGO字母之间的尺寸,以及LOGO相对于

手机壳整体的中心位置的偏差;

2、视觉测量手机壳背部LOGO的字符宽度;

3、激光测量手机壳背部LOGO的字符深度。

楼主:
等高,间隙,外轮廓,厚度,高度,深度,边沿,凹槽,

角度,圆度,平整度,变形等高精度测量。

网友A:
有选型手册?这个还是补充了很多一般视觉应用做不到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选型手册?这个还是补充了很多一般视觉应用做不到的东西。

看具体需求(

等高,间隙,外轮廓,厚度,高度,深度,边沿,凹槽,

角度,圆度,平整度,变形等高精度测量。

),一般主要分为线激光、点激光、光谱共焦

网友B:
激光测距,对材料表面有光洁度挺敏感,应用中注塑件表面有时光亮反光强,测量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店里) 学习一下,感谢楼主!!!!

楼主(2018-04-19):
激光测量分类 激光测量分为两种。 第一种:激光位移传感器(点激光测量); 第二种:2D&3D激光轮廓仪(线激光测量)。

楼主:
2D&3D激光轮廓仪(线激光测量)

楼主(2018-05-30):
光谱共焦测量系统

光谱共焦技术的原理是将白色光按颜色(波长)改变集光位置并进行照射,仅将连结焦点的波长作为发射光进行受光,再根据其颜色信息测量高度。投光和受光配置在同一个轴上,在测量范围内的任意位置均能通过同一个测量点进行准确测量。

产品详情

光谱共焦测量技术是激光位移传感器无法获得的新感觉,应对生产革新需求。

准确检测

◆稳定测量倾斜和曲面

◆不同材质混合也可稳定测量

◆稳定测量粗糙面的平坦度

快速大量检测

◆小型化,多台传感器并行测量

◆轻量化,缩短振动停止的等待时间

◆方向自由,无需传感器旋转工序

短时间内启动

◆无需根据材质区分使用传感器

◆无需激光安全措施

◆削减EMC措施,热设计的工时

◆通过DLL快速组合到装置HMI

网友D(2019-11-07):
激光轮廓仪也可叫做轮廓传感器,采用激光三角反射原理,采集不同材质

表面的二维轮廓信息,通过特殊的透镜组,激光束被放大形成一条静态激光线

投射到被测物体表面上,激光线在被测物体表面形成漫反射,反射光透过高质

量光学系统,被投射到敏感感光矩阵上,除了传感器到被测表面的距离信息

(Z轴),控制器还可以通过头像信息计算得出沿着激光线的位置信息(X轴)。

以传感器为原心的二维坐标系内,轮廓仪测量出一组二维坐标值。移动被测物

体或轮廓仪探头,就可以得到一组三维测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