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规范|安装高低压开关柜方法步骤

楼主(2018-03-13):
作为连接高压或低压线缆的的设备,供电局,变电所里都能看到配电柜的身影,它能够升压或者降压再到各个用电的配电箱,由此可知它的重要性。胜杰机电在这里温馨提示:在我们拿到开关柜后的第一件事是到开包装,对货物进行查验。要依照设计图以及仿单细心核查于数量、规格,检查是不是符合要求,高压开关柜外壳有没有破坏、锈蚀情况,检查附件备件是不是齐全。开箱后还要检查出厂合格证、仿单以及内部接线图等技术资料文件。高压配电柜开箱后,依据设计图纸将配电柜编号,顺次搬入变电所内安装位置上。

液压站控制

开关柜安置在槽钢上之后,应用薄垫铁将高压柜粗调水平,再以其中一台为基准,调剂其余,使全部高压柜盘面一致,间隙均匀。螺栓固定后,柜之间维持2一3~缝隙,最后用固定螺栓或者焊接法子将柜子永远固定在基础槽钢上。为了美观,焊缝要焊在柜子内侧,且不少于4处,每一处长80一一00~。

高低压控制电箱

连接母线。开关柜上的主母线、仪表由开关厂配套提供,也可以在施工现场按设计图样制作。主母线的连接、主母线与引下母线的连接及母线与仪表连接采取螺栓连接,在母线连接面处应涂上电力复合脂,螺栓的拧紧程度以及连接面的连接状况,由力矩扳手按规定力矩值拧紧螺栓来节制。

手车式高压开关柜的安装。与固定式高压开关柜的安装法子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为了保证手车的互换性。每一个手车式的动触头必需调剂一致,行将动、静触头中心调剂一致并接触紧密,以保证互换性。检查高压配电柜二次回路的插头以及辅助触头,焊接可靠。电气或者机械闭锁装置正确,使手车在合闸位置时不能拉出。安全隔板开闭灵便,能够随手车的进出而动作。手车的接地装置与高压配电柜固定框架间接触要优良。高低压开关柜内节制电缆固定坚固,不影响手车挪动。

电气装备、用具以及非带电金属部件的维护接地支线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连接紧密、牢固,维护接地线截面选用正确,需防腐的部份涂漆均匀无遗漏。路线走向公道,色标准确,涂刷后不污染装备以及建筑物。检查配电柜“5防”连锁,功能齐全可靠。

广州机电

大概流程是

电器元件的安装位置与设计图纸符合,且安装牢固靠得住;

1. 一次线剖面积合乎图纸请求;

2. 一次线铜排连署处镀锡办理,且接触面积合乎请求;

3. 一次线连署螺丝紧固靠得住,接触电阻合乎请求;

4. 相序布置:正面看,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远到近为A、B、C;

5. 电气间隙大于一0mm,爬电距离大于25mm;

6. 地排以及零排要按图纸安装;

7. 各种微记粘帖齐备、不错;

8. 开关分合操作灵便靠得住,无阻止;

9. 二次线的接线与设计图纸符合,通电尝试无误;

10. 工频耐压:2kV/一min, 不闪络,不击穿。

——广州胜杰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