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4与KEPEX6.4OPCUA连接[求助]

楼主(2018-03-13):
请教大神:

我用两台电脑,一台做服务器,一台做客户端。 两台电脑上都安装了wincc7.4 和 kepserver ex6.4

客户机用wincc7.4 取 服务器 wincc opc ua 的数据正常

客户机用 kep opc ua client 取 服务器 kepserver opc ua 的数据正常

然后用客户机上的 wincc opc ua client 取服务器上的 kepserver opc 时,能连接上,取不出数来,一直提示证书不安全。

我把 wincc client 证书复制到服务器上,然后导入到受信客户端里。

把kep server 的服务端证书复制到 客户机 上, 复制到了wincc的UAserver文件夹里并注册。

结果还是一样,就是提示证书不安全。

求大神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2018-05-07):
我司有多协议物联网网关opc、plc、opcua、mqtt、snmp等等:设备端接口有rs232、rs485以太网口。可以有线或无线(gps,3g,4g)传输等等,电话13381183260(微信同号)鉴于您的问题软网关可以解决

网友B(2018-10-12):
兄弟你  OPC UA 搞定吗, 我遇到问题了

网友C(2018-11-29):
学习OPC中,有资源必须先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