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Win_GR软件仿真问题

楼主(2018-03-13):
松下FPWin_GR  软件有没有仿真功能啊?  捉急中。。。。在线的

网友A:
有,在“调试”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在“调试”里面。

谢谢找到了,松下的PLC复位指令RST竟然不能对定时器复位?有别的指令可以复位吗,刚接触松下

网友B(2018-05-03):
松下PLC虽然不能对时间继电器和计数器进行复位,但是可以用MV指令传送K0到任意一个时间继电器或者计数器的经过值(EV)区。这样就可以复位其触点。

网友C(2021-07-25):
能教我一下具体仿真的步骤吗?我做好程序,调试里仿真是灰色的不能点

网友D(2021-09-08):
引用 网友C:
能教我一下具体仿真的步骤吗?我做好程序,调试里仿真是灰色的不能点...



有的系列不支持离线仿真功能,如果学习的话可以尝试多换几个系列,目前我只是知道FP-XH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