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位元件按钮对PLC全部失效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3-13):
一直在用的程序,换了一台新电脑。触摸屏上的键按得有反应,但PLC相应的内部继电器不工作。可以确定触摸屏与PLC通信正常。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你确定PLC和触摸屏正常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PLC和触摸屏正常通讯?

因为数值设定和数值显示都正常。如果通信不正常,触摸摸应该会显示故障呀?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我现在用回之前的电脑程序就一切正常了。我之前的电脑系统是WIN8的触摸屏程序是用的维伦EB8000V466.02.005系统编的。我的新电脑系统是WIN10的,安装的维伦EB8000V466.02.016的编程软件。我就不明白新电脑为什么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