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程序备份的问题

楼主(2018-03-14):
想把机器人的程序拷贝出来备份一份,插入U盘,保存的时候提示报警3080,这是怎么回事啊?U盘也换过来了。

楼主: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A:
想多了吧,你拿到的是使用权限。级别不够

网友B(2018-07-15):
我下次试试看看

网友C:
用个空U盘(小于32G)试试,如果里面东西较多,需要一定读取时间

网友D(2021-09-24):
操作模式不对吧,用管理模式或者安全模式试一下

网友E:
报警3080是硬盘I/O错误。

你是不是把U盘插上就去备份东西了?

备份之前需要选择外部存储装置,然后选择U盘内的文件夹再去备份。

如果不选择外部装置,导致示教器没有识别到U盘目录,直接去备份就会报警3080。

网友F:
开始学习机器人。

网友G(2021-12-28):
可能是备份路径设置不正确

网友D:
报警3080是硬盘I/O错误。

你是不是把U盘插上就去备份东西了?

备份之前需要选择外部存储装置,然后选择U盘内的文件夹再去备份。

如果不选择外部装置,导致示教器没有识别到U盘目录,直接去备份就会报警3080。

这个回答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报警3080是硬盘I/O错误。  你是不是把U盘插上就去备份东西了?  备份之前需要选择外部存储装置,然后选择U盘内的文件夹再去备份。如果不选择外部装置,导致示教器没有识别到U盘目录,直接去备份就会报...

正解

网友H(2023-04-21):
引用 网友E:
报警3080是硬盘I/O错误。  你是不是把U盘插上就去备份东西了?  备份之前需要选择外部存储装置,然后选择U盘内的文件夹再去备份。如果不选择外部装置,导致示教器没有识别到U盘目录,直接去备份就会报...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