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屏GS2107-WTBD与西门子200通讯

楼主(2018-03-14):
三菱屏GS2107-WTBD与西门子200通讯问题

1,三菱屏GS2107-WTBD用的是RS232接口,通过232转484通讯 线与西门子200 通讯 ,通讯不稳定,时通时不通。

2,使用232转485转接口,还是时通时不通 。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通信线的距离有多长,是不是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线的距离有多长,是不是有干扰

很近,在试验台上。

网友B:
在触摸屏侧设置一下通信延时或ACK信号延时试试

网友A:
你是怎么判断时而通时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