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C求助

楼主(2018-03-14):
最近调试几台590c,单台不走通讯,要求速度精确度不高,设定电机参数后直接改成电流控制就行了对吗?没调过这个,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A(2018-04-18):
调速柜中有关欧陆590的设定(自己工作写的)

 http://bbs.gongkong.com/D/200811/255007_1.shtml

        欧陆590所有配件、快速维修、现场技术咨询。QQ:584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