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解决方案及案例

楼主(2018-03-14):
Modbusprofinet网关在天津燃油公司的应用案例

本文主要介绍北京开疆智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疆智能)生产的modbusprofinet网关KJ-PNG-001连接电动阀门的使用方法:

1.案例简介:本案例现场在天津市燃料油公司,该公司拥有15万吨储油设施, 本案应用于3~6号罐组。每个罐组有6~12个不等的油罐,每个油罐有两个电动阀门控制油罐的进油和出油。电动阀门采用的是modbus的通讯协议,PLC使用的是西门子1200系列PLC,现场采用PROFINET工业以太网通讯,通过modbusprofinet网关转换。由于油罐与控制室距离较远,所以现场采用开疆智能生产的WYS208/2F两光六电光纤以太网交换机。本案例的目的是在中控室控制油罐的进油、出油的开关以及电动阀门的位置等操作。

2.案例说明:开疆智能生产的modbusprofinet网关KJ-PNG-001在使用时,不需要进行其它编程,只需根据被连设备给的通讯点表进行简单的配置即可。需要关心的以下几点:

(1)    被连设备是MODBUS通讯的主站还是从站?

本例电动阀门是作为MODBUS的从站,所以KJ-PNG-001作为MODBUS主站。

(2)    被连设备有几台?每台的设备地址是多少?每个设备的MODBUS通讯协议格式是什么?

本例每个油罐使用一台KJ-PNG-001,每台KJ-PNG-001带两台电动阀门,电动阀门设备地址分别设置为1号和2号,(本案例每个罐区有6~12个油罐设置方式相同)

波特率:19200                数据位:8            校验位:无    停止位:1

(3)    被连设备有那些参数需要在PLC里面进行读写,这些参数在MODBUS哪些地址区,参数对应的MODBUS地址是多少?

通讯规约如下表一:本案例需要读取电动阀门的位置(modbus 地址40002),写阀门的停止,关,开等命令 modbus 地址40000bit0bit1 bit2····)

表一:

(4)    PLCIP地址和名称

本案例西门子PLCIP地址 192.168.20.208 PLC名称:PLC_1

5)应用网络图简图:

3.案例配置:导入XML创建新项目

(1) 打开博途软件“TIA Portal V13 ”创建新项目—>输入项目名称—>创建。图3-1

3-1

(2)点击项目视图,如图3-2

3-2

3安装XML文件3-3、3-4

3-3

3-4

(5) 硬件组态----创建PLC,如图3-5

3-5

(6) 硬件组态----创建PN从站,如图3-6

3-6

(7) 硬件组态---- 构建PROFINET链接,如图3-7,3-8

3-7

3-8

(8)       硬件组态----修改组态ModbusProfiNet网关KJ-PNG-001IP地址和名称(IP地址要和实际的PLC地址在同一网段,名称要和KJ-PNG-001一致),如图3-9

3-9

(9)       硬件组态----设置PLCIP地址和名称,(此处设置的参数要和PLC实际参数一致),如图3-10

3-10

(10)   硬件组态----设置组态的ModbusProfiNet网关KJ-PNG-001IP地址和名称,(此处设置的参数要和PLC实际参数一致),如图3-11

3-11

(11)   硬件组态----配置组态的模块参数(包含被连设备的波特率、校验位等信息,此处设置的参数要和被连设备实际参数一致),如图3-12

3-12

(12)   硬件组态----配置主站读写被连设备报文,如图3-13,3-14,3-15

3-13

3-14

3-15

(13)   硬件组态----启动ModbusProfiNet网关,如图3-16

3-16

(14)   硬件组态----编译下载程序,如图3-17

(15)   读写参数测试 IW2 读取的是 电动阀门MODBUS地址40002的参数。如图3-18

   QW2 bit2位表示开阀门,当该值置位,则可以看见阀门开动作。同理,可进行停止和关动作。

总结:经过上面简单的对ModbusProfiNet网关配置,用户可以很轻松的完成PROFINETMODBUS的协议转换,在PROFINET总线协议下读写MODBUS设备的数据。

网友A:
这个案例真好啊

楼主:
感谢各位,如有类似协议转换需求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公司

网友B(2019-06-2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