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F点动按钮怎么做

楼主(2018-03-14):
我想做一个按钮,当按钮按下时一直输出true,当按钮放开时一直输出false,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貌似好像不行

网友B:
在程序中用上升沿输出

网友C(2020-10-19):
使用上升沿模块就可以啊,还可以调整输出时间

网友D:
说的很好

网友E(2021-01-12):
按楼上步骤就行了。我也是那样做,然后在操作员画面上双击就行了。时间在功能块里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