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2143与伺服连接问题

楼主(2018-03-14):
刘工,你好,我刚接触Galil运动控制卡,在接线上面不是很了解,希望能帮助下。

我网上查阅了下,ICM-20105上面15芯与安川的接线方法,如下

11A+XA+33位置反馈
4A-XA-34
12B+XB+35位置反馈
5B-XB-36
13I+XC+19位置反馈
6I-XC-20
14Motor command XV-REF5速度指令
10GroundSG6
35VP+7位置指令
15PWM/step XP-8
35VS+11
8Sign/dir XS-12
1Amp enable   common-1(AECOM1) +24VIN47使能信号
2Amp enable XS-ON40
7,9短接

但是要为 V+,V-,即 1 和 7 提供24VDC电源

我想问下怎么给V+,V-提供电源?

楼主:
四个15芯中的V+和V-使用同一电源。

意思是,如果我给JX的 V+和V-提供了24VDC,那么 JY,JZ,JW的V+,V-,即 1 和 7 就能输出 24VDC,是这样吗?

楼主:
在线等大神~~

网友A:
我想问下怎么给V+,V-提供电源?

1、找个24v的的电源,给v+和v-接上

2、接口板左下有四个插针,用两个跳线帽短上,可以使用内部的+/-12v电源(不推荐)

四个15芯中的V+和V-使用同一电源。

意思是,如果我给JX的 V+和V-提供了24VDC,那么 JY,JZ,JW的V+,V-,即 1 和 7 就能输出 24VDC,是这样吗?

是的,另外,db25的插座中也有一对v+/v-,也可以从那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