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菜鸟请教三菱GS2107-WTBD触摸屏数值输入软元件设置问题

楼主(2018-03-14):
目前我使用D4、D5、D7这3个软元件,在触摸屏上输入的时候,无法键入,触摸屏上一直是0或者1,然后D8和D9这两个是联动的,触摸屏上D9一直在自己累加,到100的时候D8就加1,我搞不懂为什么,这些软元件我是照其它的复制过来的 就只软元件设置不一样,我把这些软元件改成其它的,却是正常的,在触摸屏能正常输入,还有我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点位,我触摸屏上什么都没按,一打开串口,调试助手一直有数据接收,全是FC,有前辈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吗,第一次用到这个触摸屏,搞不明白!

楼主:
有没有前辈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B(2019-02-12):
这个我也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