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通用版做好的工程在新的电脑上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8-03-14):
用昆仑通态通用版做好的工程,装在新的电脑上,要找开工程,然后组态检查,然后点运行,才能和PLC通讯,如果在新电脑上安好以后,直接点运行,可以运行工程,但是不能和PLC通讯,所有的工程画面都可以看到,也可以操作,就是无法与PLC通讯,三菱3U

楼主:
请专家帮助

网友A:
一起讨论学习一下1

网友B:
安装昆仑通态软件相应的驱动没安装完全,所以通讯不正常!检查相对应的驱动程序即可解决!

如有不明白,欢迎继续留言!

网友C:
你需要在系统里选择通讯的PLC

楼主:
谢谢大家,应该是解决了,解决的办法是从官网重新下了通用版,卸载后重装,然后再打开工程,组态检查保存,就可以了!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昆仑通态软件相应的驱动没安装完全,所以通讯不正常!...

 谢谢你!你说的应该是对的,可能就是 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在系统里选择通讯的PLC

 谢谢你!这个我已经选 了,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起讨论学习一下1

 谢谢你!

楼主:
我怎么结不了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安装昆仑通态软件...

之前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就算学以致用吧!如有昆仑通态屏方面的疑问,大家一起探讨哦!

网友D:
多谢楼主分享,楼主真是好心人啊!

网友E: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F(2018-05-30):
请问你在新的电脑上运行是直接把开发的程序拷过去运行的还是生成安装盘在新电脑运行的啊?

网友G(2018-07-26):
驱动没装,把对应的驱动放置组态软件安装目录下的MCGSE---Program---Drivers文件下

网友H(2019-01-09):
感谢分享,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