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只要Z轴动

楼主(2018-03-14):
想问下谁有发那科机器人的编程资料,我现在想机器人初次启动 先让Z轴提高1800mm 再回原地,Z轴的系统变量是多少?  谁有系统变量的手册呢?

谢谢!!!!

网友A:
谢谢,谢谢,学习学习,现在搞技术的难呀?学习学习,

网友B:
直接在编程里面写就行了,或者在里面用位置寄存器写都可以

网友C:
学习了,原来如此

网友D(2018-05-18):
使用位置寄存器

网友E(2018-08-28):
位置寄存器

PR[2,3]=PR[1,3]+1800

网友F(2019-05-11):
想问下谁有发那科机器人的编程资料,我现在想机器人初次启动 先让Z轴提高1800mm 再回原地,Z轴的系统变量是多少?  谁有系统变量的手册呢?

网友F:
位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