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心镜头运用目的

楼主(2018-03-14):
工业智能相机远心镜头目的就是消除由于被测物体(或CCD芯片)离镜头距离的远近不一致,造成放大倍率不一样。分为:物方远心镜头、像方远心镜头和双侧远心镜头。物方远心镜头,通过在像方焦平面上放置孔径光阑,使物方主光线平行于光轴,从而虽然物距改变,但成像位置不变。像方远心镜头,通过在物方焦平面上放置孔径光阑,使像方主光线平行于光轴,从而虽然CCD芯片的安装位置有改变,在CCD芯片上投影成像大小不变。双侧远心镜头,则是兼有以上两种特点,但结构相对复杂。

机器视觉

Q:远心镜头为何价格高,有何优点?
A:  远心镜头的设计是采Telecentric原理,低失真、无视角误差,较适合工业上量测应用,所以价位较一般CCTV镜头高。远心镜头另有同轴镜头设计,提供不同工作距离,不同放大倍率供选择。
Q:  远心镜头为何低倍率镜头价格反而高?
A: 因为Telecentric镜头为了要减少失真,让平行光进入,所以镜头设计必须比被照体大,所以低倍率镜头通常口径都很大,所需的镜片材料成本较高,所以价格较高。
Q: 同轴光镜头打同轴光时,中间亮度较亮旁边整暗,是何原因?如何补救?
A: 因为同轴光镜头的投射光线集中于中心5~6㎜左右,如果看的范围较大,边缘附近光线较暗,这是低倍率同轴光镜头常有的现象。可以外加环形光源来补足光线不够地方。
Q:  远心镜头可否搭配CCTV用的2倍镜使用?
A: 可以,但是影像质量变差,所需光强度更强,不建议使用。
Q:  远心镜头规格上,标示镜头分解能(解析力)是代表什么意思?
A: 镜头解析力的定义是镜头能看清楚最小物体边缘的能力,如果低于此分解能,就无法看清楚了。须另外找解析力更高的镜头,如高倍显微物镜。
Q:  远心镜头景深为何不能很长?
A:  远心镜头设计时即考虑到景深、倍率、光圈、工作距离等参数取得最佳点,所以景深均为固定的数值,如要增长景深,而牺牲别的参数,会影响镜头质量。
Q: 如果要看到1μm的物体可用何种镜头?
A: 要看到小于1μm以下物体,必须用高倍显微物镜,但工作距离变得很小(约7㎜),景深变得很浅了。
Q: 用远心镜头所放大的影像到底是多少倍?
A: 影像实总际放大倍率是等于镜头光学倍率×Monitor放大倍率,Monitor放大倍率是Monitor对角线除上CCD Sensor对角线(1/3〞CCD Sensor投射到14吋Monitor是59.3倍)。
Q:  远心镜头除了C-mount之外,可否提供其它mount选择?
A: 除了C-mount之外,还有直径φ17㎜及直径φ12㎜二种mount供选择,这些mount是针对笔型CCD专用的镜头。

网友A:
硬帖,干货。。。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