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机螺旋叶片焊接、加工和维修方案以及工艺流程

楼主(2018-03-14):
  螺旋输送机的功能是将刀盘开挖下来的渣土从盾构土仓排出,其入口位于土仓内,螺旋输送机采用液压马达由减速机直接驱动,其输出端通过驱动环带动螺杆旋转。螺旋叶片是输送机主要的磨损部件之一,造成输送机螺旋叶片断裂(见图1)的原因有二:①加工工艺不正确,造成螺旋输送机同轴度误差较大,螺旋机运转时螺旋轴与筒体间隙偏小,运转扭矩大;②输送机螺旋叶片焊接质量存在问题。

  图1输送机螺旋叶片断袭照片

  由于造成输送机螺旋叶片断裂的主要原因是加工工艺不正确,因此进行焊接修复不能满足质量和使用要求,需重新加工制造螺旋输送机驱动环及叶片,同时对螺旋输送机轴进行加工、维修。输送机螺旋叶片焊接、加工和维修方案以及工艺流程如下:

  1)部件解体 螺旋输送机拆出后,将螺旋输送机全部解体,将驱动环与螺旋轴分断,再将螺旋轴从两节联接处割开,抽出连接的六方轴的销子(螺旋轴末端方向),将螺旋轴分成两截。

  2)新叶片铸造 将驱动环内的断叶片用气割将焊缝割开,将半周断叶片取出,打磨飞边毛刺,用造型模具重新铸造半周新叶片,两端各加长100mm,铸造完成后进行退火处理。

  3)清洗打磨 将螺旋输送机解体件清洗干净,在螺旋轴断叶片处开双向坡口,打磨光滑。

  4)焊接 焊接分两部分,一是带式叶片之间的焊接;二是螺旋轴与驱动环之间的焊接,驱动环材料为45#钢,焊接性能较差,需合理的焊接工艺才能保证焊接质量(焊前预热150℃~250℃;焊后进行去应力热处理,一般600℃~650℃保温3h~4h);焊接位置在螺旋机最关键部位,此处有唇形密封、马达、大齿圈、小齿轮等关键部件(见图2),焊接、预热及后热时均可能对关键部件产生损害。焊接工艺为:将铸造好的新叶片按焊接要求开焊接坡口,将新叶片与螺旋轴叶片断开处焊接成一体,保证螺旋叶片的外径一致,不要有过大的偏差,在新制的叶片工作面上∅670mm以内焊接耐磨层,进行∅670mm机加工。将加工完的∅670mm螺旋轴,与新制的已加工好的内孔驱动环焊接成一体,补焊耐磨层,加工驱动环的外径尺寸,钻法兰盘与齿圈连接孔。

  输送机螺旋叶片焊接材料选用北京固本kb899螺旋耐磨焊丝,填充碳化钨粒子的复合焊丝,堆焊单层,硬度高达68HRC。全网最耐磨的焊丝,耐磨性超高铬铸铁3倍。

  5)装配与试验将加工好的螺旋轴与齿圈装为一体,将两截螺旋轴通过六方轴定位,将叶片焊接成一体。完成组装后利用外接泵站进行转动试验。

  图2螺旋输送机关键词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