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座椅头枕强度试验台特点解析

楼主(2018-03-14):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汽车座椅头枕强度试验台,其中底座上固定有导轨,并在导轨上安装支承板,在支承板上固连有双丝杠框架,其框架中间设有中横梁,加载臂与中横梁固定连接,加载臂的H点上轴连接有头枕加载臂和座椅靠背加载臂,在靠背加载臂上铰接有人体背部模板;加力杆的一端铰接在加载臂上,另一端与丝杠平行的导向光杠上的螺母铰接;可靠性高、易于维护、造价低、结构合理、操作简单、整机完整性好。

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汽车座椅头枕强度试验台,特别是涉及一种检测汽车座椅头枕强度试验台。

背景技术:

目前汽车座椅头枕强度测试仪的机械部分调整机构复杂,加强负荷要求稳定,加载方式特殊加载负荷小且测量定位、均为测空间点与线;机械重力方式虽具有成本低廉、加载稳定等优点,但其重力加载系统结构复杂,假背加载机械在加载过程中需加反力平衡假背自身重力产生的扭矩;另外加载过程为弧形运行轨迹,重块加载时为保证力矩不变需增加滑轮位置调整机构。这样使试验台的机构结构十分繁琐,并使其台体过大影响试样的安装,也增加了试验人员的工作量,同时使计算机自动控制和测量的优势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汽车座椅头枕强度试验台,具有可靠性高、易于维护并无需配备液压泵站,且造价低、结构合理、操作简单、整机完整性好。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汽车座椅头枕强度试验台,由机械部分和电控部分组成;机械部分包括底座、可移动的框架、头枕加载臂、靠背加载等;其中底座上固定有导轨,并在导轨上安装支承板,在支承板上固连有双丝杠框架,其框架中间设有中横梁,加载臂与中横梁的固定连接,加载臂的H点上轴连接有头枕加载臂和座椅靠背加载臂,在靠背加载臂上铰接有人体背部模板;加力杆的一端铰接在加载臂上,另一端与丝杠平行的导向光杠上的螺母铰接;假背安装臂一端固定在假背上,另一端连接在丝杠上两侧有限位块;假背安装臂与加载臂平行设置;加载臂上固定有传感器;头枕加载摆臂上设置有滑道,在其上与滑块配合,在滑块和滑道上分别安装有标尺和指针。

本实用新型的积极效果是可靠性高、易于维护、造价低、结构合理、操作简单、整机完整性好。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如图1所示:汽车座椅头枕强度试验台,在底座1上采用双导轨支承,并导轨5上安装有支承板6,由电机通过齿形带、丝杠拖动支承板6沿导轨5前后移动;在支承板6的上面固定联接和安装有双丝杠框架2,在双丝杠框架2的中间设有中横梁7,假背加载臂4通过安装臂与中横梁7相连接,并通过电机、齿形带和螺母带动其沿丝杠上下移动;头枕加载机构的电机通过蜗轮蜗杆减速箱、丝杠、加载头型向头枕加载,其加载的负荷和位移分别由负荷传感器和光电编码器测出;丝杠上加有防转动装置,以保证丝杠做直线运动,并在其上安装有一滑块14,滑块14可在滑道13中通过丝杠的滑动,并可在一确定位置上通过锁紧螺钉锁紧在滑道上;滑道13和滑块14上分别安装有标尺15和指针16,用以指示滑块14移动的位置,滑道13安装在头枕加载摆臂上,并可随假背加载臂4一起摆动。电机力矩通过齿形带传递到丝杠副上,带动螺母运动,为了保证螺母做运动,在螺母一端安装与丝杠平行的导向光杠11,加力杆10通过两端的铰接支撑分别与螺母和加载臂8相连,并将螺母上的力传递到加载臂8上,从而使加载臂8绕H点转动,同时转动的还有假背安装臂4,假背的安装臂4与加力臂保持平行,并通过两侧的限位块限制其间的距离,而不是与加力臂实际连接,这样即能保证运动时与加力臂保持同步,又可使加力臂上的力自由地传递到假背上。传感器安装在加力臂上,可以距H点400mm距离。如图所示当需要进行试验时,将座椅固定在基座上,运动上下移动机构和前后移动机构,调整加载臂上的人体的H点,使其与座椅R点重合,启动靠背加载电机,通过丝杠副加力杆10通过假背模板向座椅靠背加载,加载力通过负荷传感器测出。根据试验要求加至373N.m。在加载过程中靠加载臂8同时带动加载臂同步绕R点回转,这时调整头型的加载位置至座椅头枕顶部下方65MM处对头枕加载,对头枕的加载根据标准的不同,可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将头枕加至373N.m的力矩而不管靠背载荷的变化;另一种方式假背加载臂4对靠背施加373N.m的载荷确定移位躯干线后位置不变,由头枕加载臂3直接对头枕加载直至载荷达到373N.m。第二种方式是在靠背加载至373N.m后,先将头枕加载臂3位置调整好,然后打开头枕加载臂3与假背加载臂4之间的连接,使系统保持靠背加载和头枕加载的两种自由加载状态。头枕加载力矩373N.m,头枕加载力890N,头枕加载位移400mm,头枕加载臂长度能够调整,调整范围600-800mm(至H点的垂直距离)。上下移动速度为50mm/min,移动范围300mm。而前后移动速度为50mm/min,移动范围5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