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分求解CP1H无协议问题

楼主(2018-03-14):
两个CP1H做无协议通讯,收发程序格式如图片,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接受信号速度非常慢,差不多需要10s左右,都是用的串口2,4线制,DIP开关全部OFF,定制:38400 8,1,N,RS232C,其他默认,两个PLC一样设置,发送接受都是#20,大神们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通讯距离有多远

楼主:
现在测试距离只有2-3米,实际应用也不到30米

网友B:
发送完,接受完都有内部继电器指示状态,你得把这些状态继电器放在发送、接收触发条件里,如果上次发送内容没有发送完就接着发送下一条,会造成堵塞,延长有效发送一帧的通讯时间。

网友B:
发送前,最好有检测接收方忙不忙的信号,统筹考虑才能在一定频率下,达到最大通讯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完,接受完都有内部继电器指示状态,你得把这些状态继电器放在发送、接收触发条件里,如果上次发送内容没有发送完就接着发送下一条,会造成堵塞,延长有效发送一帧的通讯时间。

上面A392.05,A392.06不是发送接受的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前,最好有检测接收方忙不忙的信号,统筹考虑才能在一定频率下,达到最大通讯效率。

怎么检测另一个PLC接受忙不忙?

网友B:
把A392.05放到W1.00前面,否则上升沿来了条件不满足,就错过了,下面也是。

网友B:
另外,没必要用0.1秒移位来作为触发条件,可以看看时序图,不合理,效率不高,用发送完,接受完标志就可以,

网友C:
请问系统里有没有司服电机?会不会是信号干扰?确认通讯线路一端静电屏蔽接地。 另外,D600 从200换成#2,再次确认传输速度。如果还是一样慢,至少能证明不是因为字节太多导致。我之前作过PLC与打印机之间的通讯,传输60字用不了一秒。

楼主:
把移位指令优化了下,现在能到1-2秒左右,但现在又出来个问题,接受的数据在不停地移位...

网友C:
D520 的原始数据在不停的移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D520 的原始数据在不停的移位吗?

是的,必须得加结束码来判断吗?只用字节数不行?

网友E:
都是欧姆龙的Plc,它们之间通信可以用欧姆龙自己的通信方式,只要设置一下,设定一下plc之间交换的地址即可,为什么要用无协议?这种一般是用在plc与第三方设备通信才用的

网友F(2025-07-25):
引用 网友E:
都是欧姆龙的Plc,它们之间通信可以用欧姆龙自己的通信方式,只要设置一下,设定一下plc之间交换的地址即可,为什么要用无协议?这种一般是用在plc与第三方设备通信才用的...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