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编码器求三项电机转速

楼主(2018-03-14):
    我想问一下,手头有一款西门子PLC, 型号为CPU314C-2PtP,能否通过SFB47模块求的连接编码器的三项电机的转速,编码器为HEMB-S3系列。

    网上有说输出高速脉冲必须得晶体管型,接收高速脉冲两种都可以,有没有高手给个明确的回复。

    编码器为推挽输出、他的脉冲数为1024,两路信号A&B,设置好硬件后,程序调用SFB47模块,采用通道0, I0.0接A、I0.1接B、SFB47模块,哪几个需要填写的?

网友A:
是的,高速编码器必须接晶体管的

网友B:
编码器AB相输入不用考虑,肯定都是光耦输入,没有哪家PLC输入是继电器输入的。输出高速脉冲就得是晶体管的。

网友C:
前面回复啥状况?

输出高速脉冲必须得晶体管型,接收高速脉冲两种都可以(正确)。

楼主:
大家给的回复很不清楚。我就问,继电器型PLC能否接收到高速编码器的高速脉冲信号,从而对这个信号进行计数????我不需要PLC输出高速脉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给的回复很不清楚。我就问,继电器型PLC能否接收到...

继电器和晶体管是指输出的,编码器是接输入的,和是不是继电器输出的没有关系,输入都是用光耦的,都可以接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大家给的回复很不清楚。我就问...

好的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编码器AB相输入不用考虑,肯定都是光耦输入,没有哪家P...

网友F: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

楼主:
部分人都没看完整我的问题,我实践证明,要想输出高速脉冲必须晶体管型,但是接收高速脉冲并计数,两种都可以!

网友G:
编码器AB相输入不用考虑,肯定都是光耦输入,没有哪家PLC输入是继电器输入的。输出高速脉冲就得是晶体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