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MP2300控制东方马达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8-03-15):
   咨询一下各位专家,目前想用安川MP2300控制一台东方马达AZ系列的步进电机,通过东方马达的网络转换器可以实现MECHATROLINK-II协议的通讯。这里想问一下是否只需要在MPE720软件的硬件配置MECHATROLINK中选择SteppingMotorDRV就可以了,其他参数设置就和设置连接安川伺服电机一样?是否还需要在梯形图里编写相应的通讯程序?坛子里有没有专家做过此类项目可以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2019-08-29):
东方马达的M2协议的已经停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