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A2驱动步进电机,怎么都是正转,不反转

楼主(2018-03-15):
台达SA2 驱动步进电机,怎么都是正转,不反转,使用的是PLSY或者PLSR

网友A(2019-01-15):
把你的梯形图和接线图放出来看看啊

网友B:
PLSY或者PLSR都是不含方向的脉冲输出指令

你要控制方向就要另外置位一个方向的输出口,

或者使用绝对定位指令DR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