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AT1000射频组件自动测试系统使用说明

楼主(2018-03-15):
1引言

1.1 编写目的

编写本使用说明书的目的是充分叙述本软件所实现的功能及其运行环境,以便使用者了解本软件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方法,并为本软件的维护和更新提供必要的信息。

1.2 参考资料

1. 项目开发计划;

2. 用户需求说明书;

3. 概要设计说明书;

1.3 项目背景

无源器件如电阻、电感、电容、连接器、电缆、PCB线等在高频下会呈现射频、微波方面的特性。S参数是表征无源网络特性的一种模型,在射频、微波和信号完整性领域的应用都很广泛,对S参数的精确测量对应用在现代化无线和航空/国防系统设备中的器件至关重要。

1.4 必要性

现在国内很多公司仍然采用人工方式进行器件测试。测试过程中对于器件的详细参数通过人工记录,对产品只是简单地进行通过/失败检测,致使产品生产中对于质量无法严格控制。发现不合格产品后,很难立刻找到问题点以及问题根源。因为高频线缆受到环境的干扰影响较大,测量过程中应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对于测量的干扰。

目前来说,主要的测试方法有:手动测试、半自动测试以及自动测试,不同测试方法之间的区别如表1.0所示。

1.0  测试方法区别

手动

半自动

自动

开发成本

很低,只需将其连通

决定于要达到的自动化程度

操作水平

很高,通常需要有经验的技术人员

中,系统的手动部分可能需要有经验的技术人员

开发时间

短至长

测试效率

重复能力

随操作者技能而异

可能的人为错误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传统的手动测试主要面临有以下几点问题:

1. 对测试人员的技术要求更高;

2. 对于质量无法严格控制;

3. 出错或者产品不合格后,很难立刻找到问题点以及问题根源;

4. 日益复杂且工作量大的检测任务。

以上问题都会影响测试单位的工作效率和人力、物力、成本,以及精确度等。因此,实现自动/半自动化的测试,已成为必然需求。

2 软件简介

2.1 功能介绍

NSAT1000射频组件自动测试系统能够实现对线缆等无源器件及进行自动化测试,用户只要录入测试线缆的批次号、产品型号以及产品编号,便可对线缆进行自动测试,保存测试数据到数据库。用户可根据需要查询测试数据并生成报表。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兼容41所、安捷伦、Protek、日本安立、R&S等主流网络分析仪型号;

智能识别匹配仪器型号;

自动测量无源器件的S参数、增益、损耗、阻抗等指标;

自动保存配置信息、测试数据到数据库中,方便随时查询

自动生成测试报告,用户可根据需要定制报告模板;

支持电脑安装和仪器内部安装两种模式,方便用户选择;

内置多语言支持,针对网络分析仪系统中英文不同版本自动匹配

操作方便简单,提高测试效率。

2.2 运行环境

2.2.1 硬件环境

1.网络分析仪;

2.至少一个可工作的串口;

3.外接鼠标、键盘;

4.硬盘存储空间1G以上。

2.2.2 软件环境

Windows 7 / 10版本。

2.3 软件使用说明

2.3.1 软件的安装

运行Setup.exe安装程序,根据安装向导指示即可完成安装。

2.3.2 软件的运行

正常启动测试软件是在桌面中双击NSAT1000”图标。测试系统给包括以下几个模块:硬件配置、运行测试、统计报表

系统的操作流程

1. 硬件配置模块

接入测试设备后,系统会自动检测仪器的型号和端口,此外还可以在仪器型号和端口的下拉菜单中手动选择测试所用仪器。

2. 测试批次信息

用户在测试前需要录入测试线缆的批次号、产品型号以及相关测试人员等信息

3. 测试参数配置

各部分功能简介如下:

1)加载网分配置规则:添加网络分析仪的配置信息。包括通道、迹线、数据格式以及S参数;

2)添加/删除:添加/删除频段;

3)保存规则/导入本地规则:如图2.5所示。当选择保存规则时,用户需要填入所保存规则的名称以及创建人,系统会自动保存至数据库;当选择导入本地规则时,列表框中会显示从数据库中调取的已保存规则,用户可根据需要来选择。

4)对于存储成功的规则,用户点击规则并选择“删除”。

4. 测试运行

在测试运行界面,输入产品编号,便可自动开始测试并记录测试数据,生成测试日志。测试数据自动保存至数据库中。用户可通过“测试结果”指示灯查看测试结果是否合格。测试过程中用户可随时通过日志窗口查看测试进度。

当测试系统安装在网络分析仪系统上时,为方便用户测试,避免测试界面网络分析仪显示屏波形,本测试系统设计了最小化测试窗口。在最小化测试窗口中输入产品编号,便可自动测试,并将测试数据保存至数据库中。

当测试完成后,用户可以选择右下角的生成报告,从而将测试数据保存到本地D:\data的文件夹中。本界面的生成报告是批次保存测试数据。

5. 统计报表

数据库中保存历史测试的所有测试数据。统计报表模块支持按照客户信息、图号、产品型号、测试人、仪器型号等的查询方式来查找测试数据,并根据选择的测试数据生成指定测试报表,统计处理方便快捷,测试数据溯源性强.

测试报告上半部分显示本次测试批次号,设备型号、测试日期、测试人等信息。测试结果以表格形式显示在下方,每个产品一条记录。报告中记录对于此产品的所有测试数据和测试结果。在测试数据表格中用红色字体标示超出预设阀值的数据,如果所有测试项目的数据都在阀值范围内,则此产品测试结果为通过(PASS),如果有超出阀值的测试数据,则此产品的测试结果为失败(FAIL),并用红色字体标示。

以上15为测试线缆的完整步骤。

6. 关于我们

   当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疑问和更进一步的需求的时候,请在关于我们中致电联系。如图2.10所示的界面。

2.10  关于我们

3 系统故障处理及维护

3.1 系统故障处理

1. 系统如果因为控制电源停电造成系统停止后,重新合上电源开关,打开计算机电源,进入系统即可恢复运行;

2. 如果保存网络分析仪波形图时,出现内存不足的提示,只要将小窗口测试切换到网络分析仪的主界面,再次保存便会成功;

3. 运行异常时,首先检查仪器连接是否正常,以及端口型号是否匹配。

4. 加载网分配置失败时,打开硬件设置,点击自动检测,若检测成功,会看到与仪器相对应的型号、序列号以及端口。检测成功的标志是只会弹出“检测成功”的提示,其他情况均视为检测失败。如无法完成检测。可以尝试更改仪器上GPIB的地址,然后进行自动检测。

5. 报告无法生成的几种情况及解决方案:

1)报告是以批次号为名称命名,请勿输入Excel不支持的命名格式,如:\ / : * ?  < >  |等;

可以生成报告,但报告中无测试数据。此时检查数据库是否连接,方法是: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数据源(ODBC-----系统DSN,查看列表中是否有at1000CVI SQL的驱动程序,如果没有请及时联系我们。

3.2 注意事项

1. 请不要随意更改或删除电脑上的相关资料文件,未经允许请勿进入数据库,并对其进行操作;

软件试用期限为30天,到期如果愿意继续使用请和我们联系为避免出现系统无法使用的情况,请勿随意修改软件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