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ep7V5.5问题

楼主(2018-03-15):
在XP SP3系统安装step7 V5.5或V5.5 SP1(SP4)都出现一个要重启window要求,重启后还是一样提示,是什么原因呢。请教!!

网友A:
10多年了,还在回答这个问题。

如何解决反复重新启动机器还不能安装西门子软件的问题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网友B: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网友:
非常感谢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