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流口诀,背下来就是武林秘籍!

楼主(2018-03-15):
万用表是一款功能非常强大的仪器,万用表不仅可以用来测量被测量物体的电阻,交直流电压还可以测量直流电压。甚至有的万用表还可以测量晶体管的主要参数以及电容器的电容量等。那么万用表怎么测电流?万用表测电流方法口诀及原理是什么呢?

万用表测电流口诀,背下来就是武林秘籍!

万用表怎么测电流?

1、选择量程:万用表直流电流档标有“mA”有1mA、1omA、100mA三档量程。选择量程,应根据电路中的电流大小。如不知电流大小,应选用最大量程。

2、测量方法:万用表应与被测电路串联。应将电路相应部分断开后,将万用表表笔接在断点的两端。红表笔应接在和电源正极相连的断点,黑表笔接在和电源负极相连的断点。

  (1)连接电路,使发光二极管正常发光。

  (2)按前面讲的使用前的要求准备好万用表并将选择开关置于mA档100mA量程。

  (3)断开电位器中间接点和发光二极管负极间引线,形成“断点”。这时,发光二极管熄灭。

  (4)将万用表串接在断点处。红表笔接发光二极管负极,黑表笔接电位器中间接点引线。这时,发光二极管重新发光。万用表指针所指刻度值即为通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值。

  (5)正确读出通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值。

  记录:通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为xx毫安。

万用表测电流口诀,背下来就是武林秘籍!

  (6)旋转电位器转柄,观察万用表指针的变化情况和发光二极管的亮度变化,可以看出:记录:通过发光二极管的最大电流是xx毫安。最小电流是xx毫安。

  通过以上操作,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电阻器在电路中的作用。

  (7)测量完毕,断开电源,按要求收好万用表。

万用表测电流方法口诀

  用万用表测电流,开关拨至毫安挡。

  确定电路正负极,表计串联电路中。

  选择较大量程挡,减小对电路影响。

万用表测电流原理

  万用表的基本原理是利用一只灵敏的磁电式直流电流表(微安表)做表头。

  当微小电流通过表头,就会有电流指示。但表头不能通过大电流,所以,必须在表头上并联与串联一些电阻进行分流或降压,从而测出电路中的电流、电压和电阻。

万用表测电流口诀,背下来就是武林秘籍!

  数字万用表的测量过程由转换电路将被测量转换成直流电压信号,再由模/数(A/D)转换器将电压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然后通过电子计数器计数,最后把测量结果用数字直接显示在显示屏上。

  用万用表测量电流时,必须要注意最重要的一点,不要把测量电流方法和测量电压方法弄混。因为好多新手把测量电流方法和测量电压方法一样,直接把表笔并联进电路,这样很容易造成保险管烧坏,所以大家在使用时一定要特别注意。

作者:西域商城(www.ehsy.com),专业MRO工业品自营电商

微信公众号:西域机电(ehsycom)

如有涉及作品版权问题 ,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