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8-03-15):
第一次用威纶通的触摸屏,有两个问题请教,

1、用EBpro编辑三菱的PLC控制画面,其中M、D变量只有0~7999可选,8000以上的值怎么选择?

2、我想在屏幕某个位置显示固定直径的几个园,位置的X、Y坐标由PLC的D寄存器数据决定,这些圆形能根据PLC的输入信号变色,哪位高手能给我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B:
我也是来赚积分的

网友C(2018-04-26):
用动画指令,用动画指令,

网友D:
可以用动画指令 指定轨迹和寄存器

网友E:
感谢楼主的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F(2019-04-23):
工控  大家一起加油学

网友G(2021-02-23):
如不能输入的话就是触摸屏厂家做限制了,这没办法。地址不够用的话,简单的可以交给触摸屏的寄存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