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C2如何进入PE系统?

楼主(2018-03-15):
库卡C2的系统文件丢失,造成所有的程序文件都是错误的。

之前没有备份过库卡程序,只有整个硬盘的备份,所以需要用ghost对整个硬盘回复。

我用自己安装电脑系统的U盘启动盘和库卡专用U盘都无法进入PE系统或DOS系统。

  1. 再主板BIOS中没有找到开机启动顺序设置。

  2. 在开机F12启动顺序选项中都试了也进不了U盘。

  3. 最后只能把库卡硬盘拆下来,用其它电脑还原了整个硬盘。

我查了资料应该是可以开机进入PE系统的,请教各位有谁知道怎么才能kuka C2 如何进入PE系统?

楼主:
这些是图片,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2018-06-15):
我也想知道

网友B(2019-03-23):
楼主好,求问KRC2怎么进入BIOS设置页面啊?

网友C(2019-08-31):
用kuka的专用U盘,开机F10

网友D:
额,还要这么麻烦吗

网友E(2019-11-07):
全球首款3D成像一体机

LS3D检测系统是慧眼科技自主研发的产品,作为全球首款3D成像一体机,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应用,广泛适用于众多行业对3D高度检测上的需求。该系统内置高精度运动模组以及激光模组,自身完成了3D建模,产品无需再次校准,真正做到装上就能使用。

相比2D检测的优势

机构简单:一次扫描检测多方向的平面度,告别多相机和复杂的机构。

设计轻松:产品载台变得极易设计,再也没有选择照明的烦恼。

验收顺畅:检测原理与平面度定义相符,不再有检测方式的分歧。

重用可能:自动机和手动机共用,不同的产品也极易共用。

死角消失:内藏式针脚,轻松检测被遮挡的部件,平面的凹凸测量等。

网友F:
很好的资料,学习中,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