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线号怎么标注方便

楼主(2018-03-16):
DCS接线线号上的线标怎么标注比较方便那,我们这只有DCS位号,查起来不方便

网友A:
根据柜子卡件 端子来编号  比如输入点,现场来的一队线上中间端子柜这里的线号就打卡件的位置。而卡一侧的线号就打这个中间端子柜这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