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J系列欧姆龙总线PLC读不出伺服的正负限原点,求助

楼主(2018-03-16):
汇川伺服的正负限和原点感应接在驱动器上,驱动器通过网线和欧姆龙总线PLC(NJ系列)相连,现在上位机需要用到正负限信号,怎么从PLC里面读出来?求助各位大大

楼主:
求助各位大大

网友A:
首先你有没有在轴设置里面设置

网友A:
在轴设置里面的数字输入,里面关联汇川的内部地址。然后用NJ自己的功用周参数就可以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轴设置里面的数字输入,里面关联汇川的内部地址。然后用...

上传了一个图片,但是不知道上传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轴设置里面的数字...

轴设置已经设置了,伺服可以通过寻找负限的方式回原点,但是那是PLC内部的指令完成的,没有原点信号输出,想知道怎么把信号读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轴的名字.DrvStatus.P_OT”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极限。要在轴公共参数里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zsyl...

大哥能不能说的稍微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六楼...

加我扣扣吧2232989698

楼主:
这是界面能说一下在那里设置吗

网友B:
你应该可以直接读NOT和POT的值。

在IO映射里,EtherCAT里应该有。

网友C:
没用过NJ,帮不上忙

网友D(2018-10-15):
学习了一下,多谢分享

网友E(2018-12-21):
上楼的有正解了,可以写轴名.DrvStatus.P_OT/N_OT然后你在把这个赋值到你的变量里面就可以到上位机采集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