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以太网模块与组态王、WinCC通讯不上解决方案

楼主(2018-03-16):
大连德嘉的s7-200以太网模块如CP243iCP243-ibusETH-PPIETH-ibus(直连wincc)与组态王、WinCC通讯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举个例子,CP243-ibus与组态王连接向导时注意选取s7-200TCP

建立连接时IP地址后面要加“:0

如果是通讯出现中断了,先别确定是模块的原因,要看一下出现通信故障的恢复时间,一般是等待30秒。

重点是当通信时IP地址和MAC地址都匹配上才能通信上,如果您用我们的两个200以太网模块CP243-ibusIP地址一样,当第一个模块与组态王正常通信时,拔掉网线,插在第二个模块上,这时将会出现断线的情况,等待30秒后,如果还是通信不上,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检查此时的MAC地址变没变,这里有可能是上一个模块的MAC(换模块的时候最好在cmd窗口中键入arp -d),或者给PLC和模块重新上电,检查一下灯的状态:

上排(右一): 当总线工作时,它就亮起。(注:PLC 没有上电,或 CP243-ibus 模块没有与 S7-200 PLC 的总线连接,该指示灯不亮)。

下排有四个指示灯 l

下排(左一): 闪动代表有以太网(TCP)数据发往 PLC

下排(左二): 恒亮,代表模块主板工作正常;闪动代表模块主板复位或故障状态

下排(左三): 恒亮,代表模块与 PLC 通讯正常;闪动代表模块与 PLC 内部总线通讯处于无法复位以及故障状态。

下排(左四): 闪动代表有 PLC 数据发往以太网(TCP)。当长时间没有数据交换时,该指示灯每 10 秒左右变换一次状态(从亮变为暗,或从暗变为亮)。

当模块与WinCC连接时,IP地址也一样,从第一个模块换到第二个模块时,要在WinCC里先取消激活,然后再重新激活一下就能连接上了。

注:CP243iCP243-ibusWinCC通信时需要PC ACCESS来连接,但ETH-PPIETH-ibusWinCC通信时,可直连WinCC,不需要PC ACCESS来建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