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电子液位常见的一些故障及处理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8-03-16):
FYCDS磁敏双色电子液位常见的一些故障及处理方法有哪些?

我们使用的磁敏双色电子液位计常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那么怎么解决处理呢?以下便是解决方法:

故障一  现场仪表显示与变送器输出一致,但仪表绂性不好;零点及量程波动大.且输出不稳定,线性不好。

解决方法:检查如果扭力损坏的,更换扭力管.重新输入参数,并作线性调整;另外,一台浮子挂钩严重弯曲变形,重新校正后一切正常。

故障二  显示E2、E3错误码,有时变送器输出大幅度跳动

解决方法:更换角度转换器,重新输人参数,并做线性调整。

故障三  型号不匹配,仪表精度降低,测量界面的变送器按液位测量设计。

可能是供货商设计错误

解决方法:更换浮子,重新输人参数,作线性调整。

故障四  输出及指示不准确,按操作手册已无法进行零点和量程调程。

解决方法:重新进行线性调整。

故障五  假液位现象

假液位现象的出现分多种原因。

解决方法:

·首要查看液相、气相是否相通

·波导丝装置不正确,信号传递失真

·外界搅扰信号过大,形成电路得到的是假的信号,不是实际测量的信号

·液位计内部的波导丝毛病,比方松动,密封欠好进水生锈等,形成信号失真

·信号处理电路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