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231

楼主(2018-03-16):
西门子s7200plc(没有程序)em231两路热电阻输入,温度显示3000多度,(有一路较正常)外部观察输入信号红灯一亮,触摸屏显示3000多度,然后报警,显示80多度室温应该20度,更换em231和温度传感器,故障依旧,不知什么时候就好了,半天正常。主要什原因造成的,求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EM231需要设置好,才能更换,不是随便拿来一个换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231需要设置好,才能更换,不是随便拿来一个换上就行

有同样的设备,从好的设备上拆的,互换后,另一台设备正常,谢谢!

网友B:
热电阻能到3000多度?。没用过

网友C: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