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v5.5sp4安装出错

楼主(2018-03-16):
这是什么情况  w7旗舰版的系统

网友A:
按你的贴图来看是正常安装的情况,请保持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贴图来看是正常安装的情况,请保持耐心。

两个小时都没有反应 一般要等多长时间

网友B:
两个小时长了,应该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