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三菱的PLC控制画面,M、D变量8000以上的地址怎么选定呀?

楼主(2018-03-16):
第一次用威纶通的触摸屏,有个问题请教,用EBpro编辑三菱的PLC控制画面,其中M、D变量只有0~7999可选,8000以上的值怎么选择?

楼主:
比如一只位元件指示灯,关联三菱FX PLC的M8000状态,可是该元件的M变量地址是0~7999,该如何做?

网友A(2019-03-13):
把M8000的状态传递给M7999以内的,再监视M7999以内的你选的继电器状态。

网友B(2019-05-15):
非常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C(2019-09-30):
间接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