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写SFC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3-16):
本人三菱PLC新手,在这个论坛也是初来乍到!有个问题在此请教下各位行内师傅了!

1、三菱SFC有10个初始状态S0到S9,每一个状态编写状态图页面就10列(行数很多不说)。如果我一个程序很大,工步很多怎么办?例如一台设备有15个工站同时并行动作,每个工站有很多复杂的动作,如果说每一个工站就占用1列往下编写那也要15列才够啊,怎么做?

2、接第一问题,我编写了3个SFC块(S0、S1、S2),把这15个工步分别编写在这3个块中。但是问题来了,3个块不能做并行处理,跳转做出来又不执行。可能方法方式有问题,我呢是自学的,有些基础可能还没弄明白,在这里请教下大家了!谢谢!!!

网友A:
可以写到S15,你自己没有试一试。

网友A:
SCF本身就是逻辑性的编程,一步一步的,但是你可以用梯形图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写到S15,你自己没有试一试。

并行只能8个分支啊,怎么能这到15呢?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F本身就是逻辑性的编程,一步一步的,但是你可以用梯形图跳转

问题是一个s0块只能写10个,现在需要15个并行怎么排列,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可以写到S15,你自己没有试一试。     内容的回复:并行只能8个分支啊,怎么能这到15呢?求指教!

你选的那个型号的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SCF本身就是逻辑性的编程,一步一步的,但是你可以用梯形图跳转     内容的回复:问题是一个s0块只能写10个,现在需要15个并行怎么排列,求指教谢谢!

应该是串行,不能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

三菱FX系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 内容的回复!三菱FX系列

三菱FX1N吗

网友B:
如果工作站功能相同建议做一个工作站子程序循环调用它就行了

网友C:
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意思吗?

是啊,三菱的S0状态只能写10列,如果我需要写20列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CF本身就是逻辑性的编程,一步一步的,但是你可以用梯...

网友E:
这样没问题啊,并行线向右画就是了,列数不够会提醒的

网友E:
这样可以吗?s0、s1、s2是初始状态,换个状态号用就是了

网友D(2018-04-23):
15步是吧,软件默认的是10横列,你可以改变对应的横列数(横列数增加,竖行减少的原则),这样你就能解决编程问题了,不用考虑将15个初始步分别放在其他的块中,SFC块是用来做分割的,调试/自动,块与块之间当然不能同时运行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D:
回复内容: 对:tiger71820这样可以吗?s0、s1、s2是初始状态,换个状态号用就是了内容的回复!  他说的是块,B0\B1\B2,打错了应该

网友F:
厉害,都是老师傅了,经验

网友(2018-09-21):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可以写到S15,你自己没有试一试。     内容的回复:并行只能8个分支啊,怎么能这到15呢?求指教!     内容的回复:你选的那个型号的PLC

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