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报警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8-03-16):
一个气缸有原点和动作点。待机和运行状态下,要写哪些报警条件?

如:待机状态和运行状态下的原点报警条件、待机状态和运行状态动作点报警条件!谢谢!

网友A:
确认报警代码的地址如D100,触发的报警传数值给D100,不同报警数值不同,

再在触摸屏加入报警事件,地址D100,数值和报警内容一致。

网友A:
位置条件需要加感应器

网友B:
设置两个状态标志如,待机状态标志位M1000,动作状态标志M1001,无动作时M1000置1,M1001置0,有动作时M1000置0,M1001置1,然后再写各个状态下的报警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两个状态标志如,待机状态标志位M1000,动作状态标志M1001,无动作时M1000置1,M1001置0,有动作时M1000置0,M1001置1,然后再写各个状态下的报警信息

例如,气缸原点x1,动作后x2。怎么写这两个点的待机和运行程序?

网友C:
是一动作就报警,还是异常时候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一动作就报警,还是异常时候报警。

异常报警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确认报警代码的地址如D100,触发的报警传数值给D10...

我刚学,能给个举例吗

网友E:
一般气缸只要写LS报警和SOL报警就可以了,除非特殊的还要写特殊报警。

LS:报警就是双传感器都亮

SOL:气缸出端输出时一定时间内传感器要亮的,不亮要报警的

网友E:
运动状态还要看干涉什么的

网友E:
干涉必要时报警即可,不必要时只要气缸不动作就行了

网友F:
动作超时报警,位置检测报警(Y点输出和X点检测)

网友G: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H:
用M0做待机状态,M1做运行状态,X0做原点,X1做动作点,M100做不在原点报警,M101做不在动作点的报警。YO是供气电磁阀;这样你就可以写出逻辑程序了。比如:1、设备已经启动,MO接通,M1未接通,Y0未供气是待机状态,X0未工作,驱动M100做不在原点报警(属于电磁阀或气缸故障)。2、M0接通,M1接通,YO接通,X1未工作,驱动M101做不在工作位报警(无气、气压不足,或者气缸,电磁阀故障)。3、反过来,M0、M1都接通而YO断开,X0不工作,并入继电器M100,是工作状态未归零报警(属气缸、电磁阀故障)。电路中需要二个位置感应器和一个供气电磁阀。

网友I(2018-04-18):
就写这个气缸的异常报警

网友J:
楼上有高人,楼上有高人,

网友J:
总之,有两个报警。。气缸不回原点报警,或者,气缸动作不到位报警(中途卡住),,,用定时器判断,超时发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