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启动失败

楼主(2018-03-17):
开机启动进度条一直走走到头就没有反应了,进入不了桌面,启动过程中点击屏幕,进度条就不动了,也不能进入属性还能修好吗?如果可以怎么修?机器是7062K

网友A:
发照片看看吧

网友B:
这样的话最好返厂维修吧!

网友B:
如果有启动U盘文件的话,可以尝试进入WINPE试试!

网友C:
更新运行环境试试

网友D:
需要升级了

网友E:
使用MCGS更新一下运行环境。看能否修复 ,不行只能返厂

网友F:
好东西啊,就是没有积分

网友G(2018-09-18):
要攒积分啊 啊 啊啊

网友G:
要攒积分啊 啊 啊啊字数不够怎么办

网友H(2019-09-18):
引用 网友E:
使用MCGS更新一下运行环境。看能否修复 ,不行只能返厂

对,死马当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