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安规电容选型

楼主(2018-03-17):
我们知道开关电源安规电容有着保护电路的作用。那么怎么选型开关电源安规电容呢,安规电容是一个小小的电子元器件。它有两只长长的腿,当我们在检测电压时,通过引线脚把适当的电量充进小小的开关电源安规电容本体。而它在开关电源中有着保护电路的使命。那么小编下面介绍下它的常见选型方法。

安规电容之--X电容

1X电容多选用耐纹波电流比较大的聚脂薄膜类电容。这种类型的电容,体积较大,但其允许瞬间充放电的电流也很大,而其内阻相应较小。

2X电容容值选取是uF级,此时必须在X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安全电阻,用于防止电源线拔插时,由于该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而致电源线插头长时间带电。 安全标准规定,当正在工作之中的机器电源线被拔掉时,在两秒钟内,电源线插头两端带电的电压(或对地电位)必须小于原来额定工作电压的30%

3、作为安全电容之一的X电容,也要求必须取得安全检测机构的认证。X电容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和耐压AC250VAC275V字样,但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2000V以上,使用的时候不要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者DC400V之类的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4X电容主要用来抑制差模干扰

5、安全等级     峰值脉冲电压   等级(IEC664

6X1               >2.5kV 4.0kV

7X2                2.5kV

8X3                1.2kV                 ——

9X电容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前期选择都是依据经验值,后期在实际测试中,根据测试结果做适当的调整。

10、经验:若电路采用两级EMI,则前级选择0.47uF,后级采用0.1uF电容。若为单级EMI,则选择0.47uF电容。(电容的容量大小跟电源功率没有直接关系)

关键词:安规电容,开关电源安规电容安规电容选型

摘要:安规电容有两只长长的腿,当我们在检测电压时,通过引线脚把适当的电量充进小小的开关电源安规电容本体。而它在开关电源中有着保护电路的使命。X电容多选用耐纹波电流比较大的聚脂薄膜类电容。这种类型的电容,体积较大,但其允许瞬间充放电的电流也很大,而其内阻相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