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的电机变频启动

楼主(2018-03-17):
一台风机110KW用ABB ACS510系列变频器,因为我就整过小功率的变频器(7.5~11KW),控制柜上都是一路变频启动一路工频启动,请教一下各位大哥:1、变频器要不要放大用132KW的变频器?2、110KW的风机,主线路还需要工频吗?3、如果不需要工频,那么还需要接触器吗?4、如果需要工频启动,电机保护该怎么办?好像没找到那么大的热继(电气产品用的施耐德)

网友A:
1、风机水泵一般都不用放大一个型号。

2、变频器的各种保护功能很可靠,不用再加继电器。

3、110KW的电机不需要工频不需要加接触器。

4、如果需要工频的话,可以用电流互感器过度一下,给小电流用热继电器。

   仅供参考

网友B:
有变频器还要工频控制干嘛呢 开到额定频率不就等于工频?110kw变频器就够了

网友C:
ABB大功率变频器自身保护很完善,不需要另加保护(前端断路器需要)!

如果是西门子产品的话还需要加快熔保护——因为西门子的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等产品有可能会产生爆炸起火......

网友D:
需要设计在电路上加上电抗器,启动电流比较大

网友E:
风机本来就不是大扭矩,变频器直接驱动就好了

网友F:
ABB的变频器主电上加上断路器就够了,不用另外的保护了

网友G:
变频器自己的保护功能很多了,给变频配置好断路器就得,这么大的电机再考虑变频挂掉用其他的应急启动方式还要考虑你的电网容量

网友H:
有人解答么?对大功率没什么经验。

网友I:
学习了我觉得不用。风机启动时扭矩小

网友J:
别的不说了,变频器需要大一号,不然变频器很容易坏,晶闸管满负荷发热较大易损坏、、、、

网友K:
赞同1楼说的前两点;但还是建议保留工频,在工频旁路增加软启动器。

网友L:
不想加太多的东西也行,把启动时间放长,很长,变频器前面最好加个空开,或者刀闸开关的有明显断开点的开关。

网友M:
风机的话不需要切换工频运行,变频运行还能提高功率因数。如果是惯性负载的话应该选用四象限变频器,或者是加制动电阻。

网友N:
水泵和风机不用放大变频器型号,不需要其它保护,就是塑壳断路器+变频器就OK了,设置一下启动时间,停车时间就OK了,变频器中自带诊断和保护

网友O(2018-04-28):
楼上有高人,楼上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