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在自动运行出现变量写保护

楼主(2018-03-17):
单位有一台KUKA机器人在执行外部自动运行时出现$out[1000]在模块P00中变量被写保护,是否是1000这个端口已经被写成了系统变量,不允许修改?那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19-03-25):
这个就是1000这个点被系统占用,要么去steu-mada-$machine.dat找到1000这个点看一下是干嘛用的,可不可以改,这个要谨慎,最好咨询一下库卡技术;要么就改你用到的1000这个点,改成其他空余点就OK啦。

网友B(2020-07-07):
点被用着了,去看看能否改点,或者你这边换个点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1000这个点被系统占用,要么去steu-ma...

嗯,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