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屏MODBUS控制多台变频器

楼主(2018-03-18):
昆仑通态触摸屏控制易能变频器方案

    通过一台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同时控制三台易能EDS1000系列变频器,要求触摸屏画面上可以控制每台变频器的正转/反转/点动/停止,改变频率,显示运行频率,输出电压,电机转速;

系统要求

MCGS TPC7062KD触摸屏的COM2支持标准MODBUS RTU协议,其端口引脚的定义如下:

触摸屏与变频器接线

触摸屏设置,选择通用串口,建立三个MDBUS RTU子站;

参数设置

设置通用串口,波特率9600,1-8-1,无校验,此参数要与变频器的通讯参数一致;

设备编辑窗口中“设备地址”=变频器通讯地址,添加要控制和监控的变量到“连接变量”;

触摸屏监控画面;

变频器参数设置:

预先设置变频器以下参数:

F0.00=3      //串行口给定

F0.02=3      //串行口运行命令控制

F2.14=03     //波特率9600,1-8-1,无校验

F2.15=01     //变频器地址1/2/3

变频器的控制命令和状态通信地址如下:

本文摘录于电气自动化技术网!

网友A(2021-07-17):
咱没了,怎么写的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