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6HCPU与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8-03-18):
大神们,我现在有一个三菱Q06HCPU,下面的RS232跟触摸屏都通讯不上,求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还有就是Q06hcpu里面的内部继电器M,为什么都是锁存的,只有断电之后才能复位。

网友A:
要看你连接的触摸屏的资料,上面有触摸屏的设置。另外Q06HCPU的M继电器不是锁存的,L才是锁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