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与5Usocket通讯

楼主(2018-03-19):
ABB走socket通讯   有做过么  大神指点下

网友A(2018-04-23):
来看看,好好学习学习,有用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就该分享

网友D:
机积分不够,回一下先赚点积分吧。

网友E(2019-06-18):
我也再查vc通过socket和ABB通讯,你查到了吗

网友F(2019-08-17):
ABB机器人要选择616-1 PC-INTERFACE这个选项,把机器人作为客户端,5U作为服务器,在ABB里面指定号服务侧的IP和端口,在5U里面配置好通讯,然后要写一系列复杂的程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ABB机器人要选择616-1 PC-INTERFACE...

相关的资料分享下

网友H(2019-12-14):
616-1 PC-INTERFACE,这个软件装了没,还有不能和其他通讯设置一个网段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来看看,好好学习学习,有用就好

网友I:
ABB机器人要选择616-1 PC-INTERFACE... 内容的回复

网友I:
接听后续文章。

网友J(2020-09-28):
多谢分享实用的资料

网友J:
目前正在学习profinet通讯配置,学会后可以分享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