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购买好的光电开关

楼主(2018-03-19):
  首先,看外观。高质量的感应式接近传感器插座接头光滑光滑,无毛刺飞在外壳周围。和质量差的插座工作粗,多毛刺飞边。该专家说,高质量的插座等塑料外壳采用优质工程塑料,阻燃,能有效降低火灾;而使用劣质的废旧插座外壳的再生塑料,阻燃,极易引发火灾。

  其次、从插孔看进去,光电开关安全直接影响材料和厚度的铜插座。高质量的厚涂层铜插座,平均亮度,如公牛插座采用优质铜材,大于0.5mm的厚度,导电性好,和发烧;劣质劣质插座铜片,厚度薄,不经任何表面处理,易酿火灾。

  最后、感觉的体验。首先是电源线,电源线的质量,插座电源线手感软,硬关闭开关,而劣质插座电源线手感柔软。专家指出,电源线插座内线材料的优点和缺点和厚度差。二是要体验一种意义上的堵塞。良好的中、下插座插头,插座插头上的太松或太紧,每个孔的手柄也不同。牛市专家介绍,这种与铜的密切关系的设计结构。

网友A:
不错,顶一个,光电开关不单单是外观和电缆,抗干扰能力,检测距离,反应速度等都是选择光电开关的关键。你说的主要是如何识别真假的光电开关。大品牌的光电开关质量还是不错的,国内造假的很多,比如欧姆龙、奥托尼克斯、神视、西克等假货都很多。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如何从外观上辨别光电开关的好坏,除了外观,光电开关的性能也尤为重要。IMS光电开关采用自主IC设计,具有防水抗强光抗干扰等功能,高速响应0.25ms,自恢复短路保护和反向保护,可无间距并排使用。

网友C:
光电开关用于隔离的吗?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