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plc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8-03-19):
ABB PLC程序不定期不按程序执行是怎么回事,程序走了一段时间后,然后就不按程序执行了,但是重启又好了,有知道的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是程序中存在Bug,这种Bug可能是某种计算结果带来的,早期由于计算结果符合预期正常运行,后期可能计算结果偏离正常的结果而导致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是程序中存在Bug,这种Bug可能是某种计算结果带来的,早期由于计算结果符合预期正常运行,后期可能计算结果偏离正常的结果而导致程序问题。

那这样不是很难找到根本原因吗